请高手帮助下,PCB中像图片上的那种线可以消掉吗?具体见图

楼主(2012-08-09):
请高手帮助下,PCB中像图片上的那种线可以消掉吗?具体见图。图上的那种两个线条的 是不是因为我把元器件挪过位置后形成的啊?按END 键刷新也没有效果,请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这里面其中一种是飞线。。。表示器件焊盘之间的连接关系的线。。。另一种中间断开的线是DRC报错的表现形式。。。如果你的PCB上有未连接的信号。。。做过DRC以后就会有这种报错。。。T+M快捷键可以隐藏DRC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其中一种是飞线。。。表示器件焊盘之间的连接关系的线。。。另一种中间断开的线是DRC报错的表现形式。 ...

恩,可以了,谢谢。断线看的眼花。

网友:
DRC的问题,关闭一下就可以,或者设置不要提醒

网友:
在DRC中关掉,在线关掉

网友(2012-10-05):
TOOL-reset error marker 就行了。你肯定是进行了次DRC检查。

网友:
关掉错误报告和网络就无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