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检查原理图封装是否正确

楼主(2012-08-09):
我画一个100多个管脚的芯片 分成A B C三个部分 可是管脚太多 我不知道是否有遗忘掉的管脚没有画 以及每个管脚我是否对应了  orcad不知道有没有检查功能 或者说可以把管脚生成一个表格方便检查的

网友A:
你可以查看器件A、B、C的property里面,统一看,应该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看器件A、B、C的property里面,统一看,应该快点。

没有看懂你说的怎么弄
不过我把封装的property导出来 然后用记事本打开可以看  就是不显示管脚编号  但我数了一下 起码个数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看懂你说的怎么弄
不过我把封装的property导出来 然后用记事本打开可以看  就是不显示管脚编号  但我 ...

呵呵,打开library中的器件,然后全部框住,接着打开view——package,然后edit——properties,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