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打开所有鼠线,有这功能吗?像allegro中的那种

楼主(2012-08-09):
请教如何打开所有鼠线,有这功能吗?像allegro中的那种,本人小白

网友A:
楼主用的啥软件?
CR5000 or CADST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啥软件?
CR5000 or CADSTAR?

CR5000

网友B:
选择这个net即可,当然点net也可设置飞线和走线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这个net即可,当然点net也可设置飞线和走线的颜色。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2-12-17):
引用 网友B:
选择这个net即可,当然点net也可设置飞线和走线的颜色。

如果猜得不错这位大侠应该是陈工啊,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