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布局时候如何等距离排列元件?

楼主(2012-08-09):
比如说好多 电阻电容如何将其中的电阻等距离排列。请问哪位高手知道电阻电容如何将其中的电阻等距离排列呢?或者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A:
设置合适的栅格也可以做到

网友:
感觉设置适合的栅格比较方便

网友:
我感觉也是设置栅格好点

网友:
我也是通过设置格点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合适的栅格也可以做到

请问一下如何设置栅格呢?

网友:
我一般习惯G0.05
GD0.5

网友C(2013-03-15):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设置之后不能移动元件了,要如何移动其中的某个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设置之后不能移动元件了,要如何移动其中的某个元件??

这个要打散才可以移动啦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设置栅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打散才可以移动啦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设置栅格了

怎么打散啊~~·

网友:
      勾选矩形框内  位号按你摆的来  否则自动排列

网友:
    这个栅格设置是个大学问

网友:
    可是具体多少还是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