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快捷键文件问题

楼主(2012-08-09):
    重装了cadence,根据环境变量指示的HOME找到SPB_Data\pcbenv,其下只有八个文件,没有env!系统默认的快捷键又是根据什么产生的,是我路径找的不对么?求高手赐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快捷键设置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快捷键设置完成。

    呵呵,你的路径么有错,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路径么有错,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路径文件下缺少那些文件  还好之前安装的cadence有pcbenv备份,修改下env里的路径后直接覆盖现有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