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2-08-09):
如图中的白色方块是怎么画? 另那个多边形的固定焊盘是怎么画?谢谢各位。

网友:
按规格书来或者用卡尺量~pads的话画两个焊盘联合就可以了

楼主:
那白色方块怎么画呢?

网友:
白色方块只是一个阻焊作用。下面可能过孔很密,是为了防止短路才特意这样做得。。。一般是在你放器件那个面的丝印层覆铜,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但我是不明白这个白色的方块怎么来定义,使得在做PCB的时候能够做成图上那个样子。

网友:
如果所以黑色部分做出来的就是和你所说的那样。底层字体为白色,所以做出来的那个方块也是白色。至于定义是不要的,因为丝印层的东西都是没有属性

楼主:
刚在论坛里搜到有的贴子说是直接画铜皮,但不添加网络并放置在丝印层

网友:
白色的是丝印吧

网友:
丝印,一般防短路都这么画,如:晶振下面、插座焊接面等

楼主:
正是丝印,那象这么大块的丝印应该怎么画比较好呢?

网友:
丝印层画个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