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在使用时需要考虑阻值吗

楼主(2012-08-09):
一个标称500R的磁珠,用在信号为140MHZ左右的数字音频上,请问一下,需要考虑磁珠的阻值吗?诺考虑,是不是当做500R的电阻来计算?急急

网友:
需要考虑直流电阻和交流阻抗。

网友:
另外要考可以承受流過的電流,萬一允許流過的電流太小,機器的要電流很大,磁珠是會燒毀。

网友:
个人见解:500R应该是在标定频率时的阻抗,也就是有位仁兄说的交流阻抗,至于直流阻抗一般都很小的。你想,一般用于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磁珠,不就是利用其直流阻抗小交流阻抗大,从而对高频杂波实现抑制、衰减的作用

网友:
磁珠的选择要看你在多少频率下的阻值,及最大电流 额定电流等等  最好能够有详细的曲线图,主要是看你在产品在EMC EMI是的干扰频率  再去选择合适的磁珠

网友:
确实,有时候发现随便选个磁珠会导致电路倒工作不正常,用焊锡短路(电源线)才能正常,个人认为选择依据是EMC,EMI测试

网友:
建议看一下磁珠datasheet,应该有阻值和频率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