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一次性更改指定区域的线宽

楼主(2012-08-09):
 ,不是那个find similar object。是更改指定一块区域的布线

pcB

pcB

网友(点评):
^_^ 很凌乱的走线,需要好好努力了

楼主:
假如只想更改圆圈里的布线宽度

网友:
    选中它,接着同步更新一下

网友:
    如果是走线的话,放置ROOM,然后设定ROOM规则
更改的话要选中要改的线,可以用Fliter功能选中,然后在inspect面板全局编辑线宽

网友A:
    这是走线?小伙子,好好努力吧,别这么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走线?小伙子,好好努力吧,别这么偷懒。

网友B:
    从这个芯片旁边的零件看很像1517啊?如果是音频的需要注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芯片旁边的零件看很像1517啊?如果是音频的需要注意啊。

    多谢提醒。。。。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芯片旁边的零件看很像1517啊?如果是音频的需要注意啊。

    多谢提醒。。。

楼主:
    一定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