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走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2-08-09):
allegro走线时可不可以像pads一样在鼠标上有一个间距标示符,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知道线与线的间距关系,可不可以像ROUTER一样推挤时被推的线高亮显示。

网友:
同问,高手快过来!

网友:
貌似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allegro好像只能测量看间距吧

网友:
有需要嗎? 你不是已經定了Spacing Constraint , 為何要去管這件事?
還是Pads 的Spacing 控制有問題才用這種方式讓使用的人瞭解距離關係?

网友:
allegro 拉线前要设置详细的规则否则后面很难搞。

网友:
新手受教了!!

网友:
受教了啊

网友:
    新板子在做之前都要先把先线性约束条件设置好,这样才可以放心的去走线,否则走出的线不符合要求,到后期调整那是很费劲的,最起码要先设置好一个default值

网友:
    对了,不要忘记把DRC打开~~~

网友A:
    最好是拉线的时候能在线上显示网络。。。可以设置吗?

网友:
    有必要显示吗?
Allegro的长处就是布线. PADS的短处也是布线.

网友B:
    16.6 can support the function---最好是拉线的时候能在线上显示网络

网友:
规则设好就行啦,到时看drc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6 can support the function---最好是拉线的时候能在线上显示网络

在软件下面的状态栏不是有网络名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拉线的时候能在线上显示网络。。。可以设置吗?

Setup -> Datatip Customizations  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