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options里有一个Gridless选项,问一下这个选顶的用处?

楼主(2012-08-09):
allegro布线时在options里有一个Gridless选项,似乎没有什么用,选不选都一样。在用推挤时也有这样一个选项,上来问问这个选项的意义。 谢谢!!!

网友:
也就是说你走线受不受栅格点的影响,勾上表示不受影响,

楼主:
勾不勾多一样。

网友:
勾选表示布线允许不走在格点上。

网友A:
勾选grildness之后,比如推挤的时候走线能够不在你设定的格点上,让间距尽量的小,但是,空间足够软件依然按照格点走线或推挤,所以感觉不出有多大变化!

网友:
还是BZ说得明白,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勾选grildness之后,比如推挤的时候走线能够不在你设定的格点上,让间距尽量的小,但是,空间足够软件依然按 ...

学习了,感谢版主解惑。

网友:
熊猫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