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删除某个管脚的飞线??

楼主(2012-08-09):
如题,怎么样在PCB中直接删除某个管脚的飞线??谢谢!!

网友:
好像在display里面,有个blank——NET,你自己找找看。就在display栏附近。

网友:
Display=>Blank Rats=>Nets  关闭单独的NET
Display=>Show Rats=>Nets 显示单独的NET

网友A:
是要不更改原理图直接删除网络吗,如果是的话,用logic——net logic,在option栏目中选择你要删除的网络,下面点击remo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不更改原理图直接删除网络吗,如果是的话,用logic——net logic,在option栏目中选择你要删除的网络, ...

我说的是要删除某一个PIN的网络,并不是说整个网络,比如某个电阻一边接地,一边接信号,我现在要把接地的这边删掉,变成一个空脚,怎么做??谢谢!!

网友:
你樣的功能就是4樓所說的方法.

网友:
用logic——net logic,在option栏目中选择你要删除的网络,下面点击remove
请问:怎么在option下没有什么网络啊,请指教?

网友B:
高亮要删除的管脚,再删NET 就好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亮要删除的管脚,再删NET 就好了吧

你说的这不是楼主想要的, 如果该脚刚好接公共地呢? 把地都删了?

。。。。。。。。 其实不连它便是.
               该管脚接地是吗? 想要覆铜时不连它是吧? 放个route keepout就可以了,DRC时你自己知道就是了, 或是到约束管理器里设一下该pin不连shape也行.硬是要删除,心理上舒服,那结果是折腾了自己. allegro就是这样,要灵活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不是楼主想要的, 如果该脚刚好接公共地呢? 把地都删了?

比较刁钻的一个问题, 其实不连它便 ...

多谢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不更改原理图直接删除网络吗,如果是的话,用logic——net logic,在option栏目中选择你要删除的网络, ...

正解

网友:
         该管脚接地是吗? 想要覆铜时不连它是吧? 放个route keepout就可以了,DRC时你自己知道就是了, 或是到约束管理器里设一下该pin也行.硬是要删除,心理上舒服,那结果是折腾了自己. allegro就是这样,要灵活应用
              这个很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