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信号线旁包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09):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高速信号线旁边走地线(没有空间打孔,只有地线),这种方式走这个地线有用吗?我曾经做过串扰仿真,取决于串扰的是距离,有没有地线并不影响串扰值。而且如果很长的地线的话,会不会引入高频信号呢?
如果有用,能否告诉原理。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可能要区分下高速信号线旁边的走线是是用于阻抗线需求,还是只为了隔地用,如果用于阻抗线需求的话包的地线必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可能要区分下高速信号线旁边的走线是是用于阻抗线需求,还是只为了隔地用,如果用于阻抗线需求的 ...

请问阻抗线需要是指的什么?算阻抗不会靠旁边的地走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阻抗线需要是指的什么?算阻抗不会靠旁边的地走线吧

我说的这种情况主要在如2层板中,走线由于无法进行阻抗控制,所以就走成共面波导类似的线来进行阻抗控制,此时走线的阻抗控制主要是通过走线与其旁边的包的地共同来决定的,像这种情况下的包地是不能去掉或改动的!!

网友:
    如果你要包地就一定得每隔一段距离打孔,具体看李玉山那本翻译的书,里面有。

网友:
    根据经验,我这能说:具体情况,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