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统(指尖的思绪之程序篇)

楼主(2012-08-10):
炎炎夏日需要一个清凉的地 - 自制水冷系统(十一 指尖的思绪之程序篇)

详细PCB部分见
  第一次完成PCB电路板,pcb制作过程分享

前段时间接手了一个项目,所以DIY的进程有些停滞。实际编写的程序并没有多长时间,得益于Keil这个强大的IDE。能在第一次做51开发的时候,如此顺利的完成代码。

不多说废话了,说明下代码的具体思路。具体思路根据(六 控制系统原理图)进行拆分。分为温度显示部分、指示灯、温度获取和继电器操控部分。

LEDDisplay.c            --- 温度显示模块
PilotLamp.c             --- 指示灯控制模块
Temperature.c
12b20Temperature.asm    --- 温度读取模块
Relays.c                --- 继电器控制部分

系统主要控制的指数
1、读取温度的间隔时间
2、在调整温度的时候显示制冷控制温度时间。
3、当达到制冷温度设定值时,关闭或开启控制器一个缓冲量。防止在阀值的时候出现上下跳变问题。
4、控制调整温度的调节范围和调节量

开发中的主要阻力还是来至于温控IC。18B20的时序操作非常严格。如果要自己写调试太耗时间。因此直接从前辈取材,汇编是控制时序是最精确的,在网上找到的很多代码基本也是以汇编为主。我的代码是从杜洋老师已调整好读写时序的汇编代码改编而来。做了些小改动,把温度的精度提高到0.06°C。

另外一个让人抓狂的问题,没能找到根源解决。汇编和C混合开发中,变量的存储地址出现混乱。主程序部分的变量被汇编中的地址操作覆写,导致变量值被冲掉。不知道动了哪根筋,原来木问题后来才有这个问题。  -_-!!哭啊~~ 只能用一个方式规避这个问题,把被覆写变量的地址改为bdata段地址。修改后暂未发现程序中其他变量被覆写的问题。

主控

PCB设计电路板

调试的效果图

详细的系统小弟就补贴了,可以直接看发在PCB版中的内容。

贴出第一次写51代码^^。小弟有一点开发经验,只是软硬结合的这种模式属于第一个。
--------------------------------

  1 #include <STC12C5A60S2.h>
  3 #include "Pins.h"
  4 #include "LEDDisplay.h"
  5 #include "Temperature.h"
  6 #include "Relays.h"
  7 #include "PilotLamp.h"
  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 // 获取温度的时间间隔
 13 #define TEMPGETCOUNT               5000      // 温度读取间隔, 500ms 读一次温度,即1秒读2次温度。
14 #define    CHANGINGCOUNT                    20000            // 温度调控状态时会显示调控温度值,最长显示时间。
 15 #define CRITICALCOUNTDOWN       5               // 温度下临界跳变阀值
16 #define CRITICALCOUNTUP            5             // 温度上临界跳变阀值
17 #define CRITICALCOUNTERR      3         // 温度错误,3次关闭
18 #define DEFAULTCRITICALTEMP   2500      // 默认跳变温度 25°C
 19 #define VALIDTEMPERATURE_MAX  3000      // 最大有效温度 30°C
 20 #define VALIDTEMPERATURE_MIN  2000      // 最小有效温度 20°C
 21 #define TEMPERATURESPET       50        // 0.5 °C 温度调整步长
 24 #define COOL_POWERALL       0xFF        // 全力运行
 25 #define COOL_MALAISE        0x00        // 萎靡~~~~~ 哇咔咔~~~
 27 #define KEYPRESS_LONG       200         // 按键长按计数,如一只按住不放
28 #define KEYPRESS_SHORT      15          // 短按计数
31 #define FOSC  1843200L
32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 计时器工作频率 12T状态
35 uint CriticalTempVal;    // 临界温度,跳变温度
 36 uint RealTempVal;     // 当前温度,获取一定次数时都
37 uint ChangeCount;            // 临界切换计数
 39 uchar RelayVal;            // 继电器状态控制位 从右到左 0x03(0000 0011) 那么第一第二个继电器打开。
40 // 指示灯状态
41 // 第一位 继电器工作状态,灯亮工作状态,灯灭停止制冷
 42 // 第二位 是否为自动模式
43 // 第三位 温控器故障
44 // 0000 0111
 45 uchar DirectLamp;
 46 uchar    bdata WorkStatus;
47 sbit InCritical            = WorkStatus ^ 0;                // 临界状态
 48 sbit InWorking            = WorkStatus ^ 1;              // 工作状态
49 sbit InAuto                    = WorkStatus ^ 2;                // 自动模式
50 sbit InHandOn                = WorkStatus ^ 3;                // 手动打开状态
 51 sbit CanReadTemp        = WorkStatus ^ 4;              // 是否允许读取温度
 52 sbit InInitTemp            = WorkStatus ^ 5;                // 温度读取是否在初始状态,解决第一次读取出现85°C的问题
 53 sbit InChangingTemp    = WorkStatus ^ 6;                // 在温度调整中
 56 // 温度读取时间间隔,减少18B20的读取次数,
 57 // 目的是为数码管能获得比较高的刷新频率,提高显示亮度。
58 // 每次读取会有固定占用时间,能看出每次读取会有变暗的闪烁情况。
 59 uint TempTimerSpace;
61 uint TempChangingStatusSpace;  // 温度调控状态中
 63 void Init(void);
 64 bit CanUpdateTemp(void);
65 void UpdateTemperature(void);
66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67 void UpdateStatus(void);
 68 void InitTimer(void);
 69 void SearchKeys(void);
71 unsigned int GetCriticalTemperature(void);
 72 //void SaveCriticalTemperature(unsigned int);
75 // 按键
 76 // 18 K3  17 K4  16 K5
 77 sbit    Key_Mode      = P1 ^ 1;
78 sbit    Key_CTDown    = P1 ^ 0;
79 sbit    Key_CTUp      = P0 ^ 0;
 81 //enum KeyType (TNone=0, KTMode=1, KTCTDown=2, KTCTUp=4);
83 uchar KeyCount;
84 uchar KeyTypeVal;
 86 #define    KEYTYPE_NONE        0 // 没有按键使用
87 #define KEYTYPE_MODE        1 // 按下模式切换状态
88 #define KEYTYPE_CTDOWN  2 // 按下温度切换状态
 89 #define KEYTYPE_CTUP        4 // 按下温度切换状态
 92 void main()
94     Init();
 95     while(1){
96       if (CanReadTemp)
97             ReadTemperature();
99         SearchKeys();
100         UpdateStatus();
101         UpdateRelays(RelayVal);
103         if (!InChangingTemp)
104             DisplayTemperature(RealTempVal);
105         else
106             DisplayTemperature(CriticalTempVal);
108         DisplayPilotLamp(DirectLamp);
109     }
112 void Init(void){
113     WorkStatus = 0x00;
114     InAuto = 1;                    // 默认自动模式
116     KeyCount = 0;
117     KeyTypeVal = KEYTYPE_NONE;
118     RealTempVal = DEFAULTCRITICALTEMP;
119     CriticalTempVal = GetCriticalTemperature();
121     InitTimer();
122   InitPilotLamp();
123     InitView();
124     InitTemperature();
125     InitRealys();
128 void SearchKeys(void){
129     // 模式切换
130     if (Key_Mode == 0){
131         KeyTypeVal = KEYTYPE_MODE;
132         KeyCount++;
133     }
135     // 温控温度
136     if (Key_CTDown == 0) {
137         KeyTypeVal = KEYTYPE_CTDOWN;
138         KeyCount ++;
140     // 长按状态
141     if (KeyCount > KEYPRESS_LONG
142       KeyCount = 0;
143             if (CriticalTempVal > VALIDTEMPERATURE_MIN) {
144                 TempChangingStatusSpace = CHANGINGCOUNT;
145                 CriticalTempVal -= TEMPERATURESPET;
147     }
148     }
150     // 温控温度
151     if (Key_CTUp == 0
152         KeyTypeVal = KEYTYPE_CTUP;
153         KeyCount ++;
155     // 长按状态
156     if (KeyCount > KEYPRESS_LONG) {
157       KeyCount = 0;
158             if (CriticalTempVal < VALIDTEMPERATURE_MAX){
159                 TempChangingStatusSpace = CHANGINGCOUNT;
160                 CriticalTempVal += TEMPERATURESPET;
161             }
162     }
163     }
165     if (KeyCount > KEYPRESS_SHORT){
166         if (Key_Mode == 1 && KeyTypeVal == KEYTYPE_MODE){
167             KeyTypeVal = KEYTYPE_NONE;
168             KeyCount = 0;
169             if (InAuto){
170                 InAuto = 0;
171                 InHandOn = 1;
173             else {
174                 if (InHandOn)
175                     InHandOn = 0;
176                 else
177                     InAuto = 1;
181         if (Key_CTDown == 1 && KeyTypeVal == KEYTYPE_CTDOWN){
182             KeyTypeVal = KEYTYPE_NONE;
183             KeyCount = 0;
184             if (CriticalTempVal > VALIDTEMPERATURE_MIN) {
185                 CriticalTempVal -= TEMPERATURESPET;
186                 TempChangingStatusSpace = CHANGINGCOUNT;
187             }
188         }
190         if (Key_CTUp == 1 && KeyTypeVal == KEYTYPE_CTUP){
191             KeyTypeVal = KEYTYPE_NONE;
192             KeyCount = 0;
193             if (CriticalTempVal < VALIDTEMPERATURE_MAX
194                 TempChangingStatusSpace = CHANGINGCOUNT;
195                 CriticalTempVal += TEMPERATURESPET;
198     }
202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203     unsigned int Val;
205     Val = GetTemperature();
207     // 18B20有个特殊问题,第一次读取会出现 85°C
208     if (InInitTemp && Val == 8500){
209         CanReadTemp = 1;
210         return;
213     RealTempVal = Val;
214   CanReadTemp = 0;
215     InInitTemp = 0;
216   //
217   // 对于临界温度,需要特殊处理。
218   // 防止温控在临界时频繁跳变,当在临界一侧温度超缓冲量时才允许跳转模式。
219   // 当温控探头无效时优先处理
220   //
221     // 如果温控探头被拔出,再次插入的时候会出现 85°C的错误情况
222     // 只要温度读取错误,那么就认为温控探头是被拔出状态。
223     //
224   if (RealTempVal == VAL_ERRTEMPERATURE){
225         InInitTemp = 1;
226     if (InCritical)
227       ChangeCount--;
228     else {
229       InCritical = 1;
230       ChangeCount = CRITICALCOUNTERR;
231     }
233   else if (InWorking) {
234         if (RealTempVal < CriticalTempVal){
235             if (InCritical)
236               ChangeCount--;
237             else {
238                 InCritical = 1;
239                 ChangeCount = CRITICALCOUNTDOWN;
241     }
242         else {
243             InCritical = 0;
244       ChangeCount = 0;
245     }
246     }
247     else {
248         if (RealTempVal > CriticalTempVal){
249             if (InCritical)
250                 ChangeCount --;
251             else {
252                 InCritical = 1;
253                 ChangeCount = CRITICALCOUNTUP;
254             }
255         }
256         else {
257             InCritical = 0;
258       ChangeCount = 0;
262 }
265 void InitTimer(void){
266     // 使用定时器1作为时间计数
267     TMOD  = 0x01;
268   TL0 = T1MS;
269   TH0 = T1MS >> 8;
270   TR0 = 1;
271   ET0 = 1;
272   EA = 1;
274     CanReadTemp = 0;
275     TempTimerSpace = TEMPGETCOUNT; // 第一次温度读取
276     InInitTemp = 1;                              // 温度处于初始状态,解决85°C问题
277     TempChangingStatusSpace = 0;     // 不在调温状态
281 void UpdateStatus(void){
282   //
283   // 温控临界跳变, 缓冲计数为零时跳变
284   //
285   //
286     if (InCritical && !ChangeCount){
287       InCritical = 0;
288       if ((RealTempVal != VAL_ERRTEMPERATURE) && (RealTempVal > CriticalTempVal))
289           InWorking = 1;
290       else
291           InWorking = 0;
294     // 是否在调温状态
295     if (TempChangingStatusSpace)
296         InChangingTemp = 1;
297     else
298         InChangingTemp = 0;
300   //
301   // 温控状态和手工状态
302   // 温控状态时根据是否工作状态判断,手动模式下通过是否强行开启判断继电器模式
303   //
304   if((InAuto && InWorking) || (!InAuto && InHandOn))
305       RelayVal = COOL_POWERALL;
306   else
307     RelayVal = COOL_MALAISE;
309   // 工作状态信息更新
311   if (RelayVal > 0)
312       DirectLamp = 1;
313   else
314     DirectLamp = 0;
316     if (InAuto)
317         DirectLamp |= 0x02;
318 }
321 unsigned int GetCriticalTemperature(void){
322   //todo :  这里的值需要从EEPROM中获取
323     return (DEFAULTCRITICALTEMP);
325 /*
326 void SaveCriticalTemperature(unsigned int Val){
327   //todo : 保存临界温度到EEPROM,防止停电丢失数据
329 */
331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332   // 时钟
333   TL0 = T1MS;
334   TH0 = T1MS >> 8;
335     TempTimerSpace--;
336     if (!TempTimerSpace){
337         CanReadTemp = 1;
338         TempTimerSpace = TEMPGETCOUNT;
339     }
341     if (TempChangingStatusSpace)
342         TempChangingStatusSpace--;
343 }

-------------------------

  1 #include <STC12C5A60S2.h>
  3 #include "LEDDisplay.h"
  4 #include "Temperature.h"
  5 #include "Pins.h"
  8 #define Delay_REF    12           //设置每一个点显示的时间长度(1~20)
  9 #define LED_PWDDEFAULT    9      // LED的调光值 1~9
 11 #define DT_P2M0SET        0x00  // 0000 0000
12 #define DT_P2M1SET        0x00     // 0000 0000
 13 #define DT_P0M0SET        0xf0    // 1111 0000
 14 #define DT_P0M1SET        0x00  // 0000 0000
 17 // 数码管
 18 // 12 ~ 9
 19 sbit    DT_COM1            = P0 ^ 4;
20 sbit    DT_COM2            = P0 ^ 5;
21 sbit    DT_COM3            = P0 ^ 6;
22 sbit    DT_COM4            = P0 ^ 7;
 23 // 8 ~ 1
24 sbit    DT_DpyA            = P2 ^ 0;
25 sbit    DT_DpyB            = P2 ^ 1;
26 sbit    DT_DpyC            = P2 ^ 2;
27 sbit    DT_DpyD            = P2 ^ 3;
28 sbit    DT_DpyE            = P2 ^ 4;
29 sbit    DT_DpyF            = P2 ^ 5;
 30 sbit    DT_DpyG            = P2 ^ 6;
 31 sbit    DT_DpyDP        = P2 ^ 7;
 32 sfr   DT_Dpy      = 0xA0;   // P2
35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36 void Dis_Off (void);
37 void displayHH1 (unsigned char);
 38 void displayHH2 (unsigned char);
 39 void displayHH3 (unsigned char);
 40 void displayHH4 (unsigned char);
44 data unsigned char Led_PWM;   // 调光 1 ~ 9
46 unsigned char code NumData[]={
47   //0, 1, 2, 3, 4, 5, 6, 7, 8, 9, (None) E, R
 48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00, 0x79, 0x77
49 };
 50 unsigned int Sec = 0;
 53 void InitView(void){
54     P0M0 = DT_P0M0SET;
55     P0M1 = DT_P0M1SET;
 56     P2M0 = DT_P2M0SET;
 57     P2M1 = DT_P2M1SET;
58     //Dis_Off();
59     Led_PWM = LED_PWDDEFAULT;
60 }
62 void DisplayTemperature(unsigned int t){
 63   // 无效温度显示 ERR 字样
64   if (t != VAL_ERRTEMPERATURE){
 65         displayHH4(NumData[t / 1000]);
66     displayHH3(NumData[t / 100 % 10] + 0x80);
67     displayHH2(NumData[t / 10 % 10]);
 68     displayHH1(NumData[t % 10]);
70   else {
71         // 无效温度显示 ERR 字样
72     //displayHH4(NumData[10]);
73     displayHH3(NumData[11]);
74     displayHH2(NumData[12]);
 75     displayHH1(NumData[12]);
81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count){
82     unsigned int i;
83     while( count-- != 0){
84         for(i = 0; i < Delay_REF; i++);
 85     }
 86 }
 88 void Dis_Off (void){
 89   DT_COM1      = 0;
90   DT_COM2      = 0;
91   DT_COM3      = 0;
92   DT_COM4   = 0;
 94     DT_Dpy    = 0xFF;
 95     /*
96   DT_DpyA      = 1;
97   DT_DpyB      = 1;
 98   DT_DpyC      = 1;
 99   DT_DpyD      = 1;
100   DT_DpyE      = 1;
101   DT_DpyF      = 1;
102   DT_DpyG      = 1;
103   DT_DpyG  = 1;
104 */
105     Delay(10-Led_PWM);
108 void displayHH1 (unsigned char d){
109     if(d & 0x01){
110         DT_COM1 = 1;DT_DpyA = 0;}    Delay(Led_PWM);    Dis_Off();
112     if(d & 0x02){
113         DT_COM1 = 1;DT_DpyB = 0;}    Delay(Led_PWM);    Dis_Off();
115     if(d & 0x04){
116         DT_COM1 = 1;DT_DpyC = 0;}    Delay(Led_PWM);    Dis_Off();
118     if(d & 0x08){
119         DT_COM1 = 1;DT_DpyD = 0;}Delay(Led_PWM);Dis_Off();
121     if(d & 0x10){
122         DT_COM1 = 1;DT_DpyE = 0;}Delay(Led_PWM);Dis_Off();
124     if(d & 0x20){
125         DT_COM1 = 1;DT_DpyF = 0;}Delay(Led_PWM);Dis_Off();
127     if(d & 0x40){
128         DT_COM1 = 1;DT_DpyG = 0;}Delay(Led_PWM);Dis_Off();
130     if(d & 0x80){
131         DT_COM1 = 1;DT_DpyDP = 0;}Delay(Led_PWM);Dis_Off();
132 }
134 void displayHH2 (unsigned char d){
135     if(d & 0x01){
136         DT_COM2 = 1;DT_DpyA = 0;}Delay(Led_PWM);Dis_Off();
138     if(d & 0x02){
139         DT_COM2 = 1;DT_DpyB = 0;}Delay(Led_PWM);Dis_Off();
141     if(d & 0x04){
142         DT_COM2 = 1;DT_DpyC = 0;}Delay(Led_PWM);Dis_Off();
144     if(d & 0x08){
145         DT_COM2 = 1;DT_DpyD = 0;}Delay(Led_PWM);Dis_Off();
147     if(d & 0x10){
148         DT_COM2 = 1;DT_DpyE = 0;}Delay(Led_PWM);Dis_Off();
150     if(d & 0x20){
151         DT_COM2 = 1;DT_DpyF = 0;}Delay(Led_PWM);Dis_Off();
153     if(d & 0x40){
154         DT_COM2 = 1;DT_DpyG = 0;}Delay(Led_PWM);Dis_Off();
156     if(d & 0x80){
157         DT_COM2 = 1;DT_DpyDP = 0;}Delay(Led_PWM);Dis_Off();
158 }
160 void displayHH3 (unsigned char d){
161     if(d & 0x01){
162         DT_COM3 = 1;DT_DpyA = 0;}Delay(Led_PWM);Dis_Off();
164     if(d & 0x02){
165         DT_COM3 = 1;DT_DpyB = 0;}Delay(Led_PWM);Dis_Off();
167     if(d & 0x04){
168         DT_COM3 = 1;DT_DpyC = 0;}Delay(Led_PWM);Dis_Off();
170     if(d & 0x08){
171         DT_COM3 = 1;DT_DpyD = 0;}Delay(Led_PWM);Dis_Off();
173     if(d & 0x10){
174         DT_COM3 = 1;DT_DpyE = 0;}Delay(Led_PWM);Dis_Off();
176     if(d & 0x20){
177         DT_COM3 = 1;DT_DpyF = 0;}Delay(Led_PWM);Dis_Off();
179     if(d & 0x40){
180         DT_COM3 = 1;DT_DpyG = 0;}Delay(Led_PWM);Dis_Off();
182     if(d & 0x80){
183         DT_COM3 = 1;DT_DpyDP = 0;}Delay(Led_PWM);Dis_Off();
184 }
186 void displayHH4 (unsigned char d){
187     if(d & 0x01){
188         DT_COM4 = 1;DT_DpyA = 0;}Delay(Led_PWM);Dis_Off();
190     if(d & 0x02){
191         DT_COM4 = 1;DT_DpyB = 0;}Delay(Led_PWM);Dis_Off();
193     if(d & 0x04){
194         DT_COM4 = 1;DT_DpyC = 0;}Delay(Led_PWM);Dis_Off();
196     if(d & 0x08){
197         DT_COM4 = 1;DT_DpyD = 0;}Delay(Led_PWM);Dis_Off();
199     if(d & 0x10){
200         DT_COM4 = 1;DT_DpyE = 0;}Delay(Led_PWM);Dis_Off();
202     if(d & 0x20){
203         DT_COM4 = 1;DT_DpyF = 0;}Delay(Led_PWM);Dis_Off();
205     if(d & 0x40){
206         DT_COM4 = 1;DT_DpyG = 0;}Delay(Led_PWM);Dis_Off();
208     if(d & 0x80){
209         DT_COM4 = 1;DT_DpyDP = 0;}Delay(Led_PWM);Dis_Off();
210 }

-----

 1 #include <STC12C5A60S2.h>
 3 #include "PilotLamp.h"
 5 // LED 指示灯
6 sbit    Lamp_Work          = P0 ^ 1;  // 继电器工作状态亮
7 sbit    Lamp_Auto          = P0 ^ 2;  // 温控模式
8 sbit    Lamp_Hand            = P0 ^ 3;  // 手控模式
11 void InitPilotLamp(void){
12 }
14 void DisplayPilotLamp(unsigned char Val){
15 // 指示灯状态
16 // 第一位 继电器工作状态,灯亮工作状态,灯灭停止制冷
17 // 第二位 是否为自动模式
18 // 第三位 温控器故障
19     if (Val & 0x01)
20         Lamp_Work    = 1;
21     else
22         Lamp_Work    = 0;
24     if (Val & 0x02)
25         Lamp_Auto     = 1;
26     else
27         Lamp_Auto     = 0;
29     Lamp_Hand     = ~Lamp_Auto;

------------------

 1 #include <STC12C5A60S2.h>
3 #include "Relays.h"
4 #include "Pins.h"
7 sbit    RelayCool1  = P1 ^ 3;
 8 sbit    RelayCool2  = P1 ^ 4;
11 void InitRealys(void){}
13 void UpdateRelays(unsigned char Val){
14 // 例:值 0x03 (0000 0011)
15 //     开启第一、第二 继电器
16     if (Val){
17         RelayCool1 = 0;
18       RelayCool2 = 0;
20     else {
21         RelayCool1 = 1;
22         RelayCool2 = 1;
24 }

-------------------

  1 DSSP  SEGMENT  CODE    ;程序段
  3 PUBLIC  GetTemperature      ;入口地址,跳转到DL标号处执行汇编程序  GetTemperature
  5 RSEG  DSSP              ;程序段
  7 IN           EQU     0CBH  ; P5.3 引脚地址
  8 FLAG1     EQU   05H   ;DS18B20器件存在标志
  9 TTL       EQU   07H   ;温度读出值(高位在TTL-1中,低位在TTL中)
 10 ;TTL_H     EQU   06H   ;温度读出值(高位在TTL-1中,低位在TTL中)
 13 ; 这是DS18B20复位初始化子程序
14 INIT_1820:
15     SETB IN
 16     NOP
17     CLR IN
 18     ;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19     MOV R1,#18;#3
20 TSR1:
21     MOV R0,#107
 22     DJNZ R0,$
23     DJNZ R1,TSR1
 24     SETB IN;然后拉高数据线
25     NOP
26     NOP
 27     NOP
28     NOP;12倍
 29     NOP
 30     NOP
 31     NOP
32     NOP
33     NOP
 34     NOP
35     NOP
36     NOP
 37     NOP
38     NOP
39     NOP
40     NOP
41     NOP
42     NOP
43     NOP
44     NOP
45     NOP
46     NOP
47     NOP
 48     NOP
 49     NOP
50     NOP
 51     NOP
52     NOP
 53     NOP
54     NOP
 55     NOP
 56     NOP
 57     NOP
58     NOP
 59     NOP
60     NOP
61     NOP
 62     NOP
63     NOP
64     MOV R0,#0DEH;#25H
65 TSR2:
 66     JNB IN,TSR3;等待DS18B20回应
67     DJNZ R0,TSR2
68     LJMP TSR4 ; 延时
69 TSR3:
 70     SETB FLAG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71     LJMP TSR5
 72 TSR4:
73     CLR FLAG1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74     LJMP TSR7
75 TSR5:
 76     MOV R7,#6
 77 TSR6:
78     MOV R0,#117
79     DJNZ R0,$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
80     DJNZ R7,TSR6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
 81 TSR7:
82     SETB IN
 83     RET
 85 GetTemperature:
86 DS1820PRO:
 87     ;这里通过调用显示子程序实现延时一段时间,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微秒
 88     SETB IN
 89     LCALL INIT_1820;先复位DS18B20
90     JB FLAG1,TSS2
 91     jmp BCD33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92 TSS2:
 93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94     LCALL WRITE_1820
 95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96     LCALL WRITE_1820
97     CALL  DL1MS
 98     SETB IN
 99     LCALL INIT_1820    ;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100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101     LCALL WRITE_1820
102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103     LCALL WRITE_1820
104     LCALL READ_18200;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到35H/36H
107 BCD33:
108     JB FLAG1,BCD44
109     mov R6, #080H
110     mov R7,#00H
111     JMP TORET
113 BCD44:
115       ;温度转换程序:精确到:0.06 ;
116       ; 小数温度查表获取。
117       MOV    DPTR,#TABB
118     MOV A, TTL
119       ANL A,#0FH
120       MOVC A,@A+DPTR
121       MOV R3, A;
122       ; 整数温度转换
123       MOV A,TTL
124     MOV B,TTL-1
125     MOV C,B.0
126     RRC A
127     MOV C,B.1
128     RRC A
129     MOV C,B.2
130     RRC A
131     MOV C,B.3
132     RRC A
133       ; 拼接整数位和小数位温度  整数*100 + 小数位值
134       MOV B, #100
135       MUL AB
136     MOV    R4,B         ;保存积的高8位
137     ADD    A,R3         ;
138     MOV    R7,A
139     CLR
140     ADDC A,R4         ;加上进位,
141     MOV    R6,A
144 TORET:
145     RET
148 ;--------------------------------写DS18B20的子程序(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149 WRITE_1820:
150     MOV R2,#8;一共8位数据
151     CLR C
152 WR1:
153     CLR IN
154     MOV R3,#36;#6
155     DJNZ R3,$
156     RRC A
157     MOV IN,C
158     MOV R3,#192;#23
159     DJNZ R3,$
160     SETB IN
161     NOP
162     NOP
163     NOP
164     NOP
165     NOP
166     NOP
167     NOP
168     NOP
169     NOP
170     NOP
171     NOP
172     NOP
173     DJNZ R2,WR1
174     SETB IN
175     RET
177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178 READ_18200:
179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180     MOV R1,#TTL ; 低位存入29H(TEMPER_L),高位存入28H(TEMPER_H)
181 RE00:
182     MOV R2,#8;数据一共有8位
183 RE01:
184     CLR C
185     SETB IN
186     NOP
187     NOP
188     NOP
189     NOP
190     NOP
191     NOP
192     NOP
193     NOP
194     NOP
195     NOP
196     NOP
197     NOP
198     NOP
199     NOP
200     NOP
201     NOP
202     NOP
203     NOP
204     NOP
205     NOP
206     NOP
207     NOP
208     NOP
209     NOP
210     NOP
211     NOP
212     CLR IN
213     NOP
214     NOP
215     NOP
216     NOP
217     NOP
218     NOP
219     NOP
220     NOP
221     NOP
222     NOP
223     NOP
224     NOP
225     NOP
226     NOP
227     NOP
228     NOP
229     NOP
230     NOP
231     NOP
232     NOP
233     NOP
234     NOP
235     NOP
236     NOP
237     NOP
238     NOP
239     NOP
240     NOP
241     NOP
242     NOP
243     NOP
244     NOP
245     NOP
246     NOP
247     NOP
248     NOP
249     NOP
250     NOP
251     NOP
252     SETB IN
253     MOV R3,#54;#9
254 RE10:
255     DJNZ R3,RE10
256     MOV C,IN
257     MOV R3,#138;#23
258 RE20:
259     DJNZ R3,RE20
260     RRC A
261     DJNZ R2,RE01
262     MOV @R1,A
263     DEC R1
264     DJNZ R4,RE00
265     RET
267 DL1MS:
268     MOV R7,#6
269 DL1MS2:
270     MOV R6,#255
271      DJNZ R6,$
272      DJNZ R7,DL1MS2
273     RET
275 TABB:
276     ; 小数位温度0~F的查表值,18B20的最小温控精度 0.0625, 只保留两位小数
278     DB    00H, 06H, 0CH, 12H, 19H, 1FH, 25H, 2BH, 32H
279     DB  56H, 3EH, 44H, 4BH, 51H, 57H, 5DH
282 END

网友:
第一次写?!
好吧,我原本爆棚的信心被打击了~

楼主:
虽然小弟51程序是第一次,以前木写过C也木写过汇编,但还是有些编程方面的经验。
因为编程的思想是相通的,拿过来的代码也基本能看懂。

有开发经验有没有开发经验还是有点区别的,所以你也不要小看自己。相信你自己的能力。

数码管的显示,18B20的代码。都是抄袭的。哇咔咔~~ 只是作了点微调。

网友A(2012-09-20):
有没做过具体应用

楼主(2012-11-11):
引用 网友A:
有没做过具体应用

没第一次接触电子

网友:
    写的很不错!我很羡慕你们这些软硬通吃的人!祝你成功!!

网友B:
    不知道效果 怎样?哪里可以买这种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效果 怎样?哪里可以买这种风扇?

整体散热效果不是很理想。主要是问题是冷热面的隔离措施。我做的不好,所以影响比较大。
    东西都是淘宝上买的,你搜索 制冷片和CPU风扇有一堆

网友(2015-04-15):
    楼主码代码的风格感觉不像初写C把?看宏定义就知道.以前写过别的程序?

网友:
    汗   咋2012年的

网友(2015-07-30):
    这个风扇有点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