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微带线和平面边缘耦合HFSS分析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10):
1,waveport用图片1还是2那种方式?

楼主:
上传工程文件

楼主:
另外我还看了微带线跨分割平面,跨开槽什么的,这些最终的影响都应该是EMI,可是EMI怎么玩啊?有人给点资料么?

网友:
看你是如何定义那两个GND的,要是两个GND最终是相连的,那么就用第二种,要是两个GND是隔离的,那么就用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