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的差分等长线问题

楼主(2012-08-10):
   最近在设计一块ARM板,上面有用到DDRII,现在在绕等长线的时候遇到问题。其中的一组差分线对要和数据线等长,按照一般的画等长线的方法,拖等长线时,差分线只能一条一条的托,这样虽然等长了,但是差分线就不能保持差分布线的形式了。能不能做等长的时候两条差分线一起拖动。AD9有这个功能,不过不知道怎么用。希望用过的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差分等长的快捷键不是T+I么。。。。

网友:
T+I可以给差分线给绕等长。前提是你设置了差分属性。

网友:
必须要设置差分属性,原理图或者PCB设计都可以,然后点动态布线工具就可以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怎么给差分2条线一起咬等长呢

网友A(2012-11-16):
引用 网友B:
同问

差分等长首先你需要在PCB里面设置差分对...

差分对设置好以后...继续按照下图操作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等长首先你需要在PCB里面设置差分对...

必须先布好线,再进行等长调整,还是可以同时进行等长差分布线?如何同时进行等长差分布线

网友:
不明白 能详细点吗~~~~~~

网友:
求AD9破解版

网友:
版主说得很详细啊,但是我想请问下,如果差分对已经设置好了,但是在走差分信号对的时候,从源端走到接收端始终不能很好的保持差分走线的形式,是我布局有问题吗?

网友(2015-02-27):
差分等长,就这样做了。好样。谢谢!

网友:
捕捉和参数不好控制,

网友:
这个要先布好线,如是单线就可以一起TUNING.

网友:
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不过没有单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