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检查DRC时一直提示错误,转成2005却没有问题

楼主(2012-08-10):
我用pads9.3画的pcb板在检查DRC时一直提示地网络未连接,我检查了没有未连接的地方,
然后我转成2005,再检查时没有提示有错误,这是怎么回事?高手指点下是为什么?

网友:
没文件, 没图片怎么帮你?

楼主:
错误请见图片,文件是加密了的,传上来各位也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误请见图片,文件是加密了的,传上来各位也打不开。

请教文件怎样加密。

网友(2012-11-26):
好像是车机

网友:
貌似跟版本的有问题,之前也碰过类似的情况,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传上来吧。能加密我就能解密。所谓加密,只是吓吓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上来吧。能加密我就能解密。所谓加密,只是吓吓人的。

哈哈,我就沒听到过 PADS 能加密,allegro 16.5 加密了,还不是给我破了,我又真想看看,传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上来吧。能加密我就能解密。所谓加密,只是吓吓人的。

教我解密一下,谢谢了。

网友:
    怎么解密呢?我的PADS9.4打不开

网友:
    我们公司也装了个加密软件,所有的文档打开保存后,文件就被加密了。
考到别处就打不开,只能在公司的服务器下才能用

楼主(2013-03-06):
    我们也是公司装了加密软件,只要文件保存就自动加密了,要一定权限才能解密。这个是车机的图纸。

网友:
    偶也做过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