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VIA 却不一样

楼主(2012-08-10):
为什么一个 外边有个 圈圈 另一个却没有。都是同一个VIA

网友A:
你确定是同一个类型的孔?

网友:
你是不是把plane层显示也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同一个类型的孔?

是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

这个问题好解决吧,你把不对的删了,重新加一次就知道原因了,有可能你之前删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删了某一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