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回流

楼主(2012-08-10):
       假设3个层,第一层信号层,第二层电源层,第三层地层,高速信号s1在信号层从始端流到终端(s1信号终端有一从电源到地的电容)。请问S1信号的回流路径是怎么样的?是在电源层和地层都有回流,然后两个回流相加则是总共的回流电流吗?
    我的理解:就是电源层为镜像层,首先回流电流是在电源层,但是回流路径是以阻抗最小路径回流,就耦合到地层回流了。电源层的阻抗比地层稍高,但是还是应该会有回流电流吧,只是比地层电流要小。然后最后是两个层的回流电流相加则为总回流电流。
    新手报到,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
这个信号回流路径是怎么样的呀?大虾们,求教啊,先谢谢啦!

楼主:
高手在哪里?求解呀。。。

网友A:
假設你的第二层电源层與第三层地层之間有足夠的去耦電容來讓兩層之間的高頻阻抗很低,則信號傳遞的邊沿擾動瞬時電流會經由[电源层] --> [去耦電容] -->[地层] 回流, 等信號沿抵達終端電容時電流經負載電容流到地層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你的第二层电源层與第三层地层之間有足夠的去耦電容來讓兩層之間的高頻阻抗很低,則信號傳遞的邊沿擾動 ...

你是说回流电流会在地层回流对吗,那难道电源层就没有回流了吗

网友A:
"你是说回流电流会在地层回流对吗,那难道电源层就没有回流了吗"
有啊,.... 經由[电源层] --> [去耦電容] -->[地层] 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回流电流会在地层回流对吗,那难道电源层就没有回流了吗"
有啊,.... 經由[电源层] --> [去耦電容] ...

可以看下我的理解看有哪里不对吗?我理解的是两个层都有回流,总回流是两个层的相加。我觉得如果是从电源层经电容耦合到底后,电源层就没回流了的话,我在信号终端有电容,那电源层跨分割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呀。

网友A:
" .... 我理解的是两个层都有回流,总回流是两个层的相加。...... 那电源层跨分割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呀 ... "

1. 依你認定的電源層有回流,先問你一個問題,那這些電源層的電流從哪裡流回地端呢?
2. 跨電源平面的問題是,你這個信號的回流若經由別的電源平面回流,就相當於在別的電源產生這個信號的雜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我理解的是两个层都有回流,总回流是两个层的相加。...... 那电源层跨分割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呀 ... " ...

1.从信号始端的电容耦合到地,就是说信号从终端回流到信号始端,然后再回流到地,最后到达电容负极完成回流。
2.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电源层没有回流,只是在信号终端耦合到地层进行回流,就是说在电源层就没有从终端到始端的回流信号了,也就不存在电源层的跨分割了。
   所以我觉得是两个平面都有回流信号从信号终端回到始端。不知道对不对。还有是不是相加?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看看<信号完整性分析>关于多层回流和多层阻抗计算的章节,应该可以解释各位讨论的这个问题,具体怎么解释的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看看关于多层回流和多层阻抗计算的章节,应该可以解释各位讨论的这个问题,具体怎么解释的记不清 ...

结论还记得吗?是不是相加?还是我这个多层回流的想法压根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