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2-08-10):
(图片)

网友:
最好是能把VCC_5VA和VCC_5VB电源贴出来,二极管用在电源中一般有几个作用:
1.防插反
2.降压
3.VCC_5VA和VCC_5VB中有一个是电池供电,加上二极管可以节省电池的电量
我就想到这3条了,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网友A:
最简单的双电源备份

楼主:
这个是电源部分,
5vb,出来之后没有别的去向,就是经过这个二极管变成了5v~

楼主:
不加二极管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啊··

双电源无缝切换,有一路是辅助电源,主电源掉电后,备用电源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源无缝切换,有一路是辅助电源,主电源掉电后,备用电源切换。

无缝切换,那加上二极管有什么作用?这里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源无缝切换,有一路是辅助电源,主电源掉电后,备用电源切换。

啊,我知道了,
二极管是起隔离作用的,两边的电源内阻不一样,防止反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缝切换,那加上二极管有什么作用?这里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两路电源的电压不一样的,主电源的电压会比辅助电源高一点,加了二极管,主电源供电时,二极管反向截止,备用电池是不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路电源的电压不一样的,主电源的电压会比辅助电源高一点,加了二极管,主电源供电时,二极管反向截止, ...

谢谢大侠啊。
还有一个问题,在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的地方,有时候加磁珠,有时候加0ohm的电阻。
到底是加什么好啊?
我感觉加磁珠好,因为模拟电路在地上会产生高频的干扰,用磁珠正好可以去掉。
请教您的解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啊。
还有一个问题,在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的地方,有时候加磁珠,有时候加0ohm的电阻。
到底是 ...

其实效果都一样,在高频中0ohm会产生感性。而且从成本上考虑磁珠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双电源备份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