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视图效果求助!!!!

楼主(2012-08-10):
我用siwave 做了个谐振仿真,在做Phase Animation时,看不出所谓的“立体山峰”的效果。怎么办。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上传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工程文件

谢谢回复,公司的电脑不能上传也不能下载。http://www.google.com.hk/imgres? ... p=12&ved=1t:429,r:4,s:0,i:84&biw=980&bih=648
 我就是想看到像这样的视图效果。请帮个忙,怎么设置

网友A:
首先这个需要跑谐振分析,然后选择相邻的平面,在选择一个谐振频率,应该就可以看到这种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需要跑谐振分析,然后选择相邻的平面,在选择一个谐振频率,应该就可以看到这种效果了。

我选了,效果不好。你仿真的效果,可以给我看看么?能不能上传个图片呀?谢谢!

网友B:
效果不好很有可能是你的谐振幅值不够大,图像就不够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好很有可能是你的谐振幅值不够大,图像就不够明显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C(2013-07-26):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好很有可能是你的谐振幅值不够大,图像就不够明显

    请问版主,我的也只能看平面图,不知道你们的那种三维立体的图示怎么设置的?

网友(2014-04-17):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我的也只能看平面图,不知道你们的那种三维立体的图示怎么设置的?

    工具栏里有个旋转按钮i

网友(2014-09-15):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需要跑谐振分析,然后选择相邻的平面,在选择一个谐振频率,应该就可以看到这种效果了。

谐振分析是相邻平面分析的吗。我一直认为是分析电源与地之间的关系的。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