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保存

楼主(2012-08-10):
    想请问一下autosave设置完成后,比如设置:Autosave name:A1   Autosave time:15
等过了设置时间后在工程文件下没有看到自动保存的文件呀      自动保存的文件名是A1吧,它的保存路径是怎样的?
    再问一下,如果再过15分钟呢?名又是怎样改变,覆盖A1?
    能否自动保存多个,也就是每15分钟保存一个,有不同的name?

网友A:
    自动保存的路径与你保存路径貌似是一样的。。。每15分钟保存一次,每次保存都会覆盖上一次的自动保存文件。。。我也刚接触Allegro,要是说的不对请不要骂我哈~~~

楼主:
    有朋至远方来...

网友:
    刚刚问了别人~貌似我说的是对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保存的路径与你保存路径貌似是一样的。。。每15分钟保存一次,每次保存都会覆盖上一次的自动保存文件。 ...

    可以保留三份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保留三份好像。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保留三份好像。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