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LAYOUT与router不能互联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10):
pads9.3 LAYOUT与router不能互联怎么回事?前几天还好用,这两天就不能连了,原来layout同步到router很方便,没这功能很别扭呢。大家有遇到过吗?我软件版本是9.3绿色版。

网友A:
你看一下底下Enable是不是勾了

楼主:
这个勾了啊

网友:
你是不是用360清理过注册表了,重新恢复一下注册表可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底下Enable是不是勾了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PADS 2005怎么没这个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PADS 2005怎么没这个功能啊?

我这个是9.3的版本,你2005的版本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