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串口数据发送和接收的简单电路,求大神

楼主(2012-08-10):
要求:检测一个串口,发送数据结束后输出一个高电平,收到数据后输出低电平,如何用简单的电路来实现,本人小菜,先谢谢了

楼主:
每次提的问题怎么都没有人回答啊,是问题太菜了,大家都不屑回答吗?!自己先顶一下
补充:是检测串口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后的状态,不是数据

网友:
是太難了! 很難回答的。 而且如果速率不是固定一個,難上加難了。

网友:
这个不是通过外部电路来做吧,是要看你的串口控制器的register的值吧。如果要用外部电路来实现还真不是很容易

网友:
简单  可以用纯硬件实现  RC原理就可以  参考如下
但需要注意的是 电平输出端需要高阻抗   不能直接驱动非高阻抗芯片引脚 所以你需要加逻辑门或者其他  默认状态无通信是输出是高电平  当检测到有信号输入时候  C的放电回路只有R,所以不能立马变高电平 会保持低电平 符合你要求
你需要保证参数 2.2RC>>最长信号位数的周期 (比如信号周期为1us,最多同时发16位 那你取极限2.2RC起码要等于20u) 此图中三极管积极,在无通信时候是低电平,如果你的不符合,可以加个非门,具体情况可以用非门啊或者运放什么的灵活配置。

检测电路

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