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走线中串阻如何走等长线,是2边分别控制等长吗?

楼主(2012-08-10):
    ddr走线中串阻如何走等长线,是2边分别控制等长吗?

网友:
    在9.4中可以将串阻两端设置成associate net就可以当成1个网络处理等长了。如果是之前的版本可以两边分别做等长,或者自己做个excel表手工计算等长。

网友A:
    用ECO将串阻两端相连,在靠近DDR的这一端做等长,完成后和原理图ECO对比就行了

网友:
    9.4中已经提供了,2楼的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CO将串阻两端相连,在靠近DDR的这一端做等长,完成后和原理图ECO对比就行了

    谢谢回复,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