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via热风焊盘的疑惑

楼主(2012-08-10):
有一个设计中的via,内经是13mil,其flash是一个直径为3mil的圆(而不是常见的花焊盘),比内径还小。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不是将via与铜箔全部相连?是否还有其它的目的?

你们默认的VIA 是怎么样的,贴个图看看

网友A:
這種設計是無意義的, 就是全導接了.
萬一要阻擋散熱時 , 他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設計是無意義的, 就是全導接了.
萬一要阻擋散熱時 , 他是做不到的.

过孔,为什么要散热,又不需要焊接。要是某些DIP IC 焊接的时候才会对这个热风焊盘有关联

网友A:
1. 先糾正觀念 , 不是散熱 , 是要阻止散熱.
2. 問題點在吃錫 , 波銲時 , 錫會灌進貫孔中 , 因為電源層是大銅面吸熱的速度很快. 為了不讓熱被吸走 , 因此透過 Thermal Flash 這樣的挖空銅箔的設計來阻擋熱量傳導速度不要哪麼快.

現在的 Via Hole 的孔徑很小 , 因此問題不大 ( 以前的板子孔徑很大 ) , 現在較會有問題就是 DIP 元件.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孔,为什么要散热,又不需要焊接。要是某些DIP IC 焊接的时候才会对这个热风焊盘有关联

高速电路要的. 比如过孔就在焊盘内或紧挨着焊盘(不叫散热,叫防散热,防热散开太快总有人用散热焊盘来命名,所以本来并不难学的东西还被一些教材搞得越来越难学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电路要的. 比如过孔就在焊盘内(不叫散热,叫防散热,防热散开太快)

加了 FLASH  会影响高速信号吧。(一般几乎不会讲 过孔 放在焊盘上,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不需要做FLASH  直接设置thermal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 FLASH  会影响高速信号吧。(一般几乎不会讲 过孔 放在焊盘上,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不需要做FLASH  ...

放在焊盘上对高速信号(和高频滤波)来说是最好的,只是对焊接工艺来讲不好. 前几天不是刚刚有人发了于博士的完整信号....吗?上面就有说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糾正觀念 , 不是散熱 , 是要阻止散熱.
2. 問題點在吃錫 , 波銲時 , 錫會灌進貫孔中 , 因為電源層是大 ...

是阻止散热,防止焊接时造成虚焊,我觉得我这样设置VIA 也是没错的。可以用的不加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焊盘上对高速信号来说是最好的,只是对焊接工艺来讲不好. 前几天不是刚刚有人发了于博士的完整信号... ...

那我 设置如下 我的板子 可以用吧(不考虑其他因素),不加FLASH 直接设置

网友B:
你不用负片或只画双面板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用负片或只画双面板就可以用.

那这样呢 (出负片)

网友:
那你的 Thermal relief 的設定就沒有意義了.
另外要搞清楚一件事 , Allegro 的疊層若是設定為 Power Plane ( 負片)  , 則該層面是不允與走線的.
既然不能走線因此就不能用拉線橋接的方式來導接 , 這時候只能透過 Thermal Flash 這個圖形的套用來進行導接處理.
如果你是用正片 , 其規則和一般的走線層的作法相同 , 這時候只會引用到 Regular 的 Pad , Thermal 和 Anti-Pad 資料是不引用的.

网友C(2012-09-13):
还是没有搞懂。如果是两层板,需要用到热风焊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搞懂。如果是两层板,需要用到热风焊盘吗?

不需要  热风焊盘是 连接内层用的  你2层板 用的都是 REGULAR PA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  热风焊盘是 连接内层用的  你2层板 用的都是 REGULAR PAD

谢谢a20061475 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需要  热风焊盘是 连接内层用的  你2层板 用的都是 REGULAR PAD

那如果我要在顶层和底层铺铜呢,如果没有热风焊盘和anti pad该如何连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将thermal relif的形状设置成circle或者其他形状,而该引脚又与覆铜网络相同,那么这个热风焊盘还能与覆铜相连吗?如果能,是怎么相连的?

网友C:
请问多层板,有多个内层,是不是在制作过孔的时候therml pad也只需要制作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我要在顶层和底层铺铜呢,如果没有热风焊盘和anti pad该如何连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将thermal  ...

热风焊盘 只有在出负片的时候有用, 一般来说,顶层和底层几乎都是出整片,内电层才出负片。
《如果我将thermal relif的形状设置成circle或者其他形状,而该引脚又与覆铜网络相同,那么这个热风焊盘还能与覆铜相连吗?如果能,是怎么相连的》
假设你一个VIA 设置啊 thermal relif(网络是GND) ,出正片时 是和你铺的铜全连,出负片时 你画的thermal relif 闭合的区域 是镂空的,
形状不能 乱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多层板,有多个内层,是不是在制作过孔的时候therml pad也只需要制作一个啊?

出负片必出,不然你板子就废了。建议你 做一个 不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负片必出,不然你板子就废了。建议你 做一个 不费事

谢谢。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啊,还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