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ALLEGEO制作邦定IC的方法

楼主(2012-08-11):
    最近使用allegro过程中,需要制作邦定IC,另外也买了本cadence系统级封装设计,但看不太明白,说得比自己想要的复杂,
示意图片如下

网友A:
    这个叫COB( chip on board),封装中的低端低可靠性的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COB( chip on board),封装中的低端低可靠性的便宜货。

    是呀是呀,老大,这种封装怎么搞出来的,我还在看那本什么系统的书。谢谢!!!

网友:
    这种封装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这不是很普通的吗?一样搞就是啦,没什么难度呀.别忘记放个soldermask在要邦定的地方就行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是呀,老大,这种封装怎么搞出来的,我还在看那本什么系统的书。谢谢!!!

那本就不要看了,用处不大。
    你就把封装当PCB做就行了,
    工艺问题跟PCB厂沟通好,别搞的打不上线。

楼主:
    看了一下ALLEGRO SIP APD设计指南后,搞定了,哈哈。。。看那本书其实有用的,和常规的PCB封装设计大大的不同
下面是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