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siwave中如何给电容附模型

楼主(2012-08-11):
如我下载了三星的电容的s参数模型,在siwave中如何添加给相应电容?

网友:
可以从tool----s paramerer model assignment选项中导入S参数模型

楼主:
我明白你说的那个 ,我的意思是如何指定?
如默认有8个供应商的电容,如果我只想使用某一家的,此时如何操作?

楼主:
直接拖过去就可以了  我试了

网友(2013-05-13):
我也碰到相同问题。我要使用Murata的模型库,在local的元件列表下选中元件后拖动到相应的Murata元件,但没反应。

网友A(2014-04-17):
引用 网友B:
自动match,不错

自动match不行,我试了,他会把相同容值不同封装的附上相同的ESL和ESR,这明显是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match不行,我试了,他会把相同容值不同封装的附上相同的ESL和ESR,这明显是不对的

    再琢磨一下,不相信有这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琢磨一下,不相信有这么难。

    在local的元件列表下选中元件后拖动到相应的电容厂家的元件
ok可以实现^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