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源平面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请问电源平面的阻抗怎么减小呀,比如减小与地平面的距离,还有哪些方式呀?为什么呀?
    目前是菜鸟一个,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
大虾们指点呀

网友:
同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后仿真最常用的办法是合理配置去耦电容,楼主可找电源完整性相关资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真最常用的办法是合理配置去耦电容,楼主可找电源完整性相关资料看下。

嗯,谢谢.看来理论还得下猛药啊!

网友:
    先看李玉山的那本吧,你论坛搜索一下就可以下载,在藏经阁那个板块。

楼主:
    嗯,好的。有时间看看。。。谢啦

网友:
    最有效的就是减小层间距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