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选取距离很近的覆铜边框

楼主(2012-08-11):
如题,在电源层两个距离较近的覆铜边框(不同网络),总是有一个容易选中,另一个很难选中,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否要在哪里设置选取的最小间距?
哪位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选择边框时按Tab键就可以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边框时按Tab键就可以切换了

太神奇了,非常感谢!
这是为什么呢?
具体的设置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神奇了,非常感谢!
这是为什么呢?
具体的设置在哪里呢?

这个不用设置的,有时候选择两个很近的线或孔里面的断线时都可以用Tab键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设置的,有时候选择两个很近的线或孔里面的断线时都可以用Tab键的,你可以试试。

像这种快捷键,pads里面应该有地方设置吧?
还有哪些常用的快捷键,可以告知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种快捷键,pads里面应该有地方设置吧?
还有哪些常用的快捷键,可以告知一下吗?
非常感谢!

你可以看看版主Jimmy的这个帖子,这些是PADS的无模命令。有些快捷键可以根据你的习惯在PADS里面自己设置。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48&highlight=PADS%CE%DE%C4%A3%C3%FC%C1%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版主Jimmy的这个帖子,这些是PADS的无模命令。有些快捷键可以根据你的习惯在PADS里面自己设置。 ...

多谢多谢!
你简直是我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