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出gerber时遇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8-11):
出gerber时遇到的问题

    如上图:是2个不同层的元件,但出gerber后看到是在同一层了

元件在bottom层,在top solder  mask 层看到的,将元件移到top层,在bottom solder mask层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这样的情况板子上一共出现了5处,而且清一色都是0805R的封装

    出gerber时

    第一次遇到,求大神赐教

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解决方法可以解决, 也是最有效的, 不过针对有特殊封装时, 不建议这样做.

嗯,那天没找出原因,就直接把pcb给板厂了,让他们去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以前还正没注意,谢谢哦

    你的解决方法可以解决, 也是最有效的, 不过针对有特殊封装时, 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分析了一下这个原因, 好像非常复杂.
    有封装引起, 有加层引起, 有软件本身的 Bug.
楼主用的10805封装属 ...

    嗯,这个以前还正没注意,谢谢哦

网友A:
    刚刚分析了一下这个原因, 好像非常复杂.
有封装引起, 有加层引起, 有软件本身的 Bug.
楼主用的10805封装属于非常仔细的封装, 连 Solder Mask 层都在封装中体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可以的

    问题找到了, 是因为没有设置 Top 层相对应的 Solder Mask 层.
如下图设置正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看实际文件了.
如果方便可以别的元件删除, 只留这几个元件, 发给我看看.

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没问题,以前的板子就没遇到过

那只有看实际文件了.
如果方便可以别的元件删除, 只留这几个元件, 发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封装做得有问题, 建议检查一下封装.

封装没问题,以前的板子就没遇到过

网友A:
    看样子是封装做得有问题, 建议检查一下封装.

网友:
    应该是元件焊盘!设置solder make选层选错了!

网友:
    把板子发上来大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