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画两层板的疑问..

楼主(2012-08-12):
我用LP WIZARD 生成的一个  通孔HEADER封装,它的pad生成的是这样的,

默认的DEFAULT INTERNAL 有数据的

但是我用的是两层板...
DEFAULT INTERNAL用都清空么,如果需要还得自己手动清空吧..谁知道帮帮我啊..

网友:
不用管它

网友:
还是AD画两层吧

网友:
这个地方不用理会,关键是begin和end和soder的设置。

网友:
不用理会,中间层为变量层,没有就是没有。

网友:
一般加上数据吧,要是以后你画四层板了就不用再重新画了。

网友:
不用管,那个是正确的

网友:
2层板 不用管 中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