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铺铜后电脑慢的问题?

楼主(2012-08-12):
大家好,请教一个低级问题,当我们板子在铺铜后,移动所有的线都非慢?
这是CPU的处理能力所至吗?
还是显卡的处理能力所至呢?

网友:
应该和cpu有关,铺铜之后,如果移动普通层所在的物体,该铺铜会被重新计算一次,所以很慢很慢!

网友:
铺铜之后,如果还要修改,先把铜移出去,再修改。
   最后移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与CPU和显卡都有关,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关掉OpenGL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