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DRC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2-08-12):
最近有看到一个检测电流的电阻封装,器件导入到PCB之后发现该电阻本身出现DRC错误,设置了间距,都没有用,求高人只指点。如图:

DRC错误

DRC错误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DRC说的到底是什么错误啊,然后改一下设置

网友A:
    DRC报的是PL和LW   PL原因可能是走线不是从焊盘中心引出 默认不是同网络  导致line to smd的DRC  LW的原因就是封装引出导线的线宽不满足你自己的设的约束要求  你可以把这两跟导线删掉自己从焊盘走一下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报的是PL和LW   PL原因可能是走线不是从焊盘中心引出 默认不是同网络  导致line to smd的DRC  LW的原因就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