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下的orcad16.3

楼主(2012-08-12):
1金币
亲,win7下安装orcad16.3后,出现以下的画面,什么意思啊?我按照SHooTERS提示来破解的。

网友A:
可能原因:
(1) 和 PADS 軟件衝突,將有關 ORCAD 環境變數提前,要比 PADS 前面。
(2) 和 毒殺360 軟見衝突,在 360 裡面要允許 ORCAD 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因:
(1) 和 PADS 軟件衝突,將有關 ORCAD 環境變數提前,要比 PADS 前面。
(2) 和 毒殺360 軟見衝突 ...

亲,我没装360. 装的是诺顿和金山毒霸。
我的确是装了pads的。这个orcad环境变量提前,能具体说吗?

网友:
杀毒软件装一个就行了,装多了反而会有问题的

楼主:
亲,我的环境变量的path项中,原本没有以下项目,增加了以下的内容并放在前面位置,发现问题照旧。。。
问题:
  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与环境变量没有关系,而且发现PSPICE,allego都可以用的,就是orcad不能用,会出现1楼的那个问题。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fet\bin;
%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tools\pcb\bin;

楼主:
谁能帮帮忙啊,头都搞炸了

楼主:
会不会是win7家庭版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win7家庭版的问题吗?

应该不是,如果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应该都无法运行。
现在pspice,pcb editor,orcad pcb editor 都可以用,就是orcad capture和capture cis不行。。。

楼主:
愁死了,谁有经验分享啊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添加删除程序里把Visual C++ 相关的删除后,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2012-12-14):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添加删除程序里把Visual C++ 相关的删除后,重新安装试试。

    我也是安不上啊,没有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