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

楼主(2012-08-12):
1金币
cadence16.5在win7上的安装不成功,求分解·····
(破解有问题)

网友:
有那麼多人在討論  居然沒搜索到 可惜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782-1-1.html

网友:
选择兼容模式安装

网友:
不知道你的破解版和我的是否一样。
在我的破解版中,有一个crack文件夹,里面有一个README.txt,安装里面的步骤来就行了。
另外,破解成功后,以后会有一个和Cadence相关的进程,开机启动。不要用360、金山之类的安全卫士把它关掉,要让它开机启动。

楼主:
安装product时,出现了一下错误框,哎····spb/orcad 16.5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this  system in current user(only for me)mode by "JGL".to use the existing installed products, run the configuration utility from start menu under cadence<release<configure. this ytility will give you access to the installed products without changing the existing installation.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啊?怎么解决???

网友:
搜索我的帖子,有详细的介绍,然后看看网友的回复,其中有很多事问我为什么安装不成功的,我都做过回答,别忘记给分

楼主:
给个链接呗!!!!没找到

楼主:
安装product时,出现了一下错误框,哎····spb/orcad 16.5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this  system in current user(only for me)mode by "JGL".to use the existing installed products, run the configuration utility from start menu under cadence<release<configure. this ytility will give you access to the installed products without changing the existing installation.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啊?怎么解决???
在安装过程中,电脑死机一次,然后安装就一直出现这个,跪求高手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product时,出现了一下错误框,哎····spb/orcad 16.5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this  system in cu ...

在注册表内 把相关文件删除干净,然后再装,或者干脆重装

楼主:
删除注册表信息后还是会出现上述问题,简单的话,就不烦高手了····跪求分解

网友A:
試試看下面方法和步驟,這是之前我遇過處理的情況:

(1) Uninstall  cadence 產品。
(2) 直接刪除之前安裝 cadence 的整個路徑。例如 c:\cadence
(3) 使用 ccleaner 清理注册表。
(4) 再使用 Wise Registry Cleaner 清理注册表。
(5) 手動檢查注册表裡面是不是還有些關鍵文字,如果有就刪除它。例如: orcad、cadence、....
(6) 重新開始安裝 cadence16.5,安裝的時候要用管理員的身分去安裝。
(7) 安裝過程中如果有詢問到安裝使用者的範圍,點選 all user 都可以使用。

网友A:
補充(5) 關鍵字應該還有 capture 。

网友(2012-12-02):
楼上的方法太对了,就是不停地删注册表,关键字:cadence 16.5 16.3 orcad,删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不再出现那种问题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智慧,真心感谢

网友:
居然说装不上?

网友:
感觉165的版本不太好

网友:
本人多台电脑存有16.5安装程序及破解,  XP   WIN7均有安装  一切正常
不知道你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无法安装还是无法破解  。。。。

网友:
你原来装过  然后没删干净。。。。那就只能删了    很麻烦   最简单的办法: 重装系统  哈哈

网友:
找破解文件。网上很多的

网友(2013-01-10):
用户环境变量里设置为LM_LICENSE_FILE=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se.lic,记得一定将license.lic放到C:\Cadence\license_manager目录下。

网友(2013-02-21):
引用 楼主:
安装product时,出现了一下错误框,哎····spb/orcad 16.5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this  system in cu ...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安装中断进程过一次,之后就一直弹出这个对话框,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補充(5) 關鍵字應該還有 capture 。

我安装过视频处理软件,注册表里面也有Capture,会也不会有影响?环境变量要删除的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補充(5) 關鍵字應該還有 capture 。

关键字还有SPB,终于搞好了,谢谢大家的智慧

网友(2013-04-04):
我试了,删完注册表还是不好使啊

网友:
总算搞定了,用楼上的关键词。然后使用再楼上的步骤,不过使用windows优化大师,进行删除。效果非常好

网友B(2015-04-10):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下面方法和步驟,這是之前我遇過處理的情況:

(1) Uninstall  cadence 產品。

版主可不可以有个详细的步骤,这些个东东不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可不可以有个详细的步骤,这些个东东不会玩

不是有步驟了(1) Uninstall  cadence 產品。
(2) 直接刪除之前安裝 cadence 的整個路徑。例如 c:\cadence
(3) 使用 ccleaner 清理注册表。
(4) 再使用 Wise Registry Cleaner 清理注册表。
(5) 手動檢查注册表裡面是不是還有些關鍵文字,如果有就刪除它。例如: orcad、cadence、....
(6) 重新開始安裝 cadence16.5,安裝的時候要用管理員的身分去安裝。
(7) 安裝過程中如果有詢問到安裝使用者的範圍,點選 all user 都可以使用。

以上的步驟只是沒有截圖而已。應該說是你哪個不清楚?是你哪個不會? 可以再提出來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