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出gerber的问题

楼主(2012-08-12):
PCB图已做好,但是结构又有改动。重新导入DXF文件(之前的KeepOut layer没删除),修改成新的结构。再CAM输出,钻孔的位置和PCB线路错位了。但是按原来的结构导出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请问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样的错误?请各位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否重新定义了板框

楼主:
是重新定义过了,你的意思是把之前那版的板框全部删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