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在铺动态铜的时候,因为过孔断开了?可以在电源层走出电源线不?(求助,急)

楼主(2012-08-12):
在铺电源时,铜避让过孔断开了,所以在电源层走了一根相对的粗线,将其连接在一起,因为整个电源平面没有走线,之前没有处理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有处理过的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在电源plane被打断的话,还是调整下过孔,使得电源平面完整。过孔不一定要很整齐美观,电气性能才是首要的。

网友:
加了一跟粗线? 那你铜皮避让的间距设置的有多大啊,电源层走线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要相信GERBER。

GERBER显示出来的东西才是我们想要的。不管它是shape还是clines,最后就是一黑乎乎的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