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多边形默认画成圆角

楼主(2012-08-12):
请教各位:mentor画多边形的时候能不能改成默认是圆角呢?每次画多边形的时候都得把Corner改成round,忒麻烦。

网友:
貌似不能

网友:
    可以的,画的时候先进行属性,将拐角改成圆的。

网友A(2013-09-09):
    samrt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rt里面有

    smart是可以,不过现在用斜角的多,修改起来方便。^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