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库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各位高人,请问如何批量把库文件的元件的value属性改为不显示呢?如下图所示。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公司的库文件要和erp绑定,库的value不能有非法字符,但是自定义的字段可以有非法字符,所以决定屏蔽value字段,使用自定义字段,这样就和erp不冲突了,

楼主:
连接指的是原理图文件中的元件的属性,我这里指的是库文件,谢谢!

网友A:
昨天試了許多方法,還是無法找到批次修改庫裡面 Value 的顯示/不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試了許多方法,還是無法找到批次修改庫裡面 Value 的顯示/不顯示。

嗯,我也找不到,理论上讲,orcad的数据库的属性每个字段都可以再文本中编辑的,为啥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