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PADSLOGIC2007 能批量修改元件的属性吗

楼主(2012-08-13):
orcad那样,批量的导入EXCEl,然后批量修改元件的各种属性。。。。

网友A:
你可以这样,logic导出txt文本,再用word打开,查找关键字,再全部修改,然后保存txt,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logic导出txt文本,再用word打开,查找关键字,再全部修改,然后保存txt,导入

可是可以就是太麻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