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AD9.0怎樣設置同一网絡顯示高亮狀態?

楼主(2012-08-13):
剛接觸AD9.0,想向各位請教,AD9.0怎樣設置同一网絡顯示高亮狀態?在走線或點中网絡時,顯示高亮狀態.謝謝!!

网友A:
按住ctrl点一下该网络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ctrl点一下该网络的走线

每次這樣不是很麻煩嗎?有沒有其他方法呢?能不能把鼠標放在一根走線上,所有相同网絡都顯示亮狀態呢?99都可以,AD.9.0不知能不能這樣設置???

网友B:
可以。AD9.3可以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AD9.3可以满足你

能說下方法嗎?謝謝

网友:
安装AD 9.3,就行了。鼠标放在一个网络上,那个网络就高亮了。只是不是太明显。要你调节一下对比度

网友:
走线时的高亮对比度在这里调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显卡支持的话,你把这个勾上,其他默认的情况下,鼠标只要移动到网络上,当前网络就会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