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置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13):
如图所示,same net 的设置,是否指同一类网络,或同一组网络间的设置?而clearance指不同类网络,或不同组网络的设置?

网友A:
same net是相同网络的规则
clearance是不同网络的

同一类网络和其他网络的规则可以把同一类网络建立class,再统一设置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e net是相同网络的规则
clearance是不同网络的

谢谢你的热情回答!你后面那一句,我晕了!这样好不好,我的两个问题,你给个“是”或者“不是”的答案,可以吗?

网友B:
相同网络和同组网络是不一样的,怎样回答“是”或“不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网络和同组网络是不一样的,怎样回答“是”或“不是”呢?

谢谢你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