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前辈,我的是6层板布线问题

楼主(2012-08-13):
请问各位前辈,我画的是6层板,厂家给的每层线宽不同,才可以保证阻抗,
假如我画线,要是通过过孔变层,是不是线宽也必须要改变呀?但我看别人画例子里6层好像没有改变线宽.

网友:
听客户的,客户是上帝

楼主:
我自己给自己画,但我不知道换层要不要换线宽,请前辈们指导下

网友:
不同层为满足阻抗,线宽可以不一样。

楼主:
哦 谢谢前辈 没干过 菜鸟

网友(2012-11-28):
有些通过调整叠层结构是可以做到内外层同一个阻抗线宽一样的,若你的叠层已经定了,厂家告诉你内外层不一致走线线宽,也应该是对的,厂家应该是计算过的。

网友:
相同阻抗线不同层的线宽通过工具计算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