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库

楼主(2012-08-13):
各位大哥,小弟在SCH与PCB比较的时候,发现PCB的SOT-23的 1 3 2 是B C E的,点元件有反应,但是点PIN没有发现在,如何在库里改回。。。

网友:
选中元件, 右键-->"Edit  Decal"

网友:
或修改封装库,然后ECO-->"change component"-->鼠标移动到要修改的元件,右键-->"library browse"-->

libraray中选封装库
items用"*"查找所有封装,  比如:*0805*,*sot-23*,用*代替字符, 与capture一样的

然后选"re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