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生成3D文档时为空,请指教!!

楼主(2012-08-13):
2金币
以上附件在转出IDF时,生成的emp文档为空,请指教!急!

网友:
你用的是pro-e调入的emp文件吗?如果是的话,调入的路径查看下,然后就是封装的属性,比如高度之类的值也需要考虑。既然是3d的很多的属性都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