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 Concept HDL元件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在cadence concept HDL原理图中放置元件后,元件Symbol引脚序号不能显示出来,请教斑竹:???
怎木有回应:
班竹旅游去了???
大虾流浪到天涯???

楼主:
第2张图片就是package以后,在原理图页中放置Symbol的情形!

网友A:
    component----section----single  section...

楼主:
    看来用Cadence Concept HDL作封装画原理图的人太少,郁闷中.....

楼主:
    问题已解决:component----section----single  section...
    谢谢pex857617729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onent----section----single  section...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还有另外的一种操作,不用在Cadence Concept HDL中放置Symbol后component----section----single  section...
如下图:

楼主:
    更改后,在symbol右边的VIEW中,引脚序号和NAME即见!
如下图:

楼主:
    SEE: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608-1-4.html

网友:
    don't know what are dicussed

网友:
    这是错误的做法!

网友:
    一般建库的时候 只要将物理管脚map后都会用。原理图中一般开始放的时候没有,最后与PCB同步并且反标后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