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位置冲突,pads能够检测到吗?

楼主(2012-08-13):
比如一个电阻,放在另一个器件的中心,好像检测不出来,是这样吗?
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rule设置好了就能检测出来了

同一个网络就不能检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不知道body to body和placement outline有什么区别呢?

Body to Body 检查的是器件的真实尺寸大小的outline。而 Placement outline 检查的是器件第20 层的 outline,所以选择Placement outline时 一定要把20层 打开。

楼上正解。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不知道body to body和placement outline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erify design里有个body to body,好像就是检查原件间距的

我都是用这个来检查的.

网友B:
verify design里有个body to body,好像就是检查原件间距的

网友A:
你rule设置好了就能检测出来了

网友:
    安全间距应该能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