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板层结构如何合理分布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第一,四层板的规划,比如电源层P、地层G、以及信号层S1、S2的分布情况。
第二,六层板的规划,如何分布层使得电源、地、信号层分布较优,减小层叠之间的阻抗以及平面的完整性。
第三,八层板的规划,同样的问题,随着板层结构变得复杂起来,应该如何优化板层结构,让设计变得没有那么复杂,而且能够尽量保持信号的完整性。
声明:本人新手,正在入门当中,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四层:S1,GND,POWR,S2
六层:S1,G1,S1,P,G2,S2
八层:S1,G1,S2,P1,G2,S3,P2,S4
以上皆最优方案

网友A:
排布一般原则:
1.元件面下面一层(第二层)为地平面,提供期间屏蔽层以及为顶层布线提供参考平面。
2.所有信号层尽可能与地平面相邻。(提供好的回流路径)
3.尽量避免两信号层相邻。(减少串扰)
4.主电源层尽可能与其对应地相邻。
5.兼顾层压结构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布一般原则:
1.元件面下面一层(第二层)为地平面,提供期间屏蔽层以及为顶层布线提供参考平面。
2.所 ...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