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一个奇怪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2-08-13):
1、一条射频传输线从A出发,到达B。其中A到B间的走线长度是不是有所要求不能等于波长的四分之一,也不能等于波长的四分之一加上波长的整数倍????谢谢。

网友:
如果你两头都是50欧姆阻抗的话,多长无所谓啊;如果你两头不是50欧姆的话,那可以采用1/4波长做阻抗变换。取决于你的传输线两端要接的阻抗大小。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如果终端阻抗跟你的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一样,多长无所谓

可以从传输线的输入阻抗公式去解释, 在Smith圆图 可以形象的看出, 终端阻抗沿着传输线的特性阻

抗为圆心 顺时针旋转    eg:如果负载阻抗50 OHMS   传输线特性阻抗50  OHMS      也就是说在Smith圆

图上沿着原点旋转 ,所以不管传输线(电长度)多长,看向负载的输入阻抗都还是为50   OHMS

总之还是从微带线的输入阻抗公式去解释

网友:
当传输线为50欧,负载为50欧的时候,不管传输线电长度E=20,45,90,180,270,360,720度,是多少,输入阻抗Zin始终是50欧.

传输线千阻之综,万抗之源:

网友(2012-09-27):
不懂,mark一下,以后再看

网友:
顶起……徐总用的是ADS仿真。已买了他的书在阅读~

网友:
理论上可以无限长,但在现实应用中射频走线最好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