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查看线宽的skill

楼主(2012-08-13):
请问哪位有查看线宽的skill奉献出来,就像pads里面那种可以看见板上用到的所有种类的线宽并显示出来,谢啦!

网友A:
提供一个Skill函数,返回走线宽度列表.
可以保存为.il文件在allegro中加载,然后调用skill GetClineWidthCount命令
    ;https://www.eda365.com
    defun( GetClineWidthCount ()
    prog((lClineSeg)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LINESEGS", "invisible"), ?onButtons '("noall", "CLINESEGS"))
            lClineSeg = unique(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width)
            axlClearSelSet()
            return(sort(lClineSeg,'less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Skill函数,返回走线宽度列表.
可以保存为.il文件在allegro中加载,然后调用skill GetClineWidthCo ...

哎呀,万分感谢deargds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Skill函数,返回走线宽度列表.
可以保存为.il文件在allegro中加载,然后调用skill GetClineWidthCo ...

Command > skill GetClineWidthCount
Loading axlcore.cxt
Loading skillExt.cxt
(4.0 4.7 4.8 4.9 5.0
    5.1 6.0 8.0 10.0 11.0
    11.5 12.0 14.0 15.0 16.0
    18.0 19.0 20.0 25.0 30.0
    40.0 42.0 50.0 70.0 80.0
    120.0
)

我输入后会把板子上所有的线宽都列出来,但是我很想像pads里面去点击某一种线宽然后就会在板上上面高亮
希望deargds大侠多给我支招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mmand > skill GetClineWidthCount
Loading axlcore.cxt
Loading skillExt.cxt

那试下这个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585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试下这个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5859-1-1.html

这个我还暂时下载不了,因为积分不够啊